DELL 3537机器,开机电流0.5A不显示求助

楼主(2020-10-22):
如题:板号:LA-9981P REV:1.0 ,已刷过几个BIOS文件无果,测量各个电感电压正常,各个点位的PLT_RST#信号都有,不显示,接下来如何查?新手求助,感谢。

网友:
戴尔的,BIOS没问题的话,CPU多半挂了

网友:
如何测量CPU是否坏了,让我死心一回

网友:
又是那种集成CPu吧。

网友:
加焊CPU试试,现在坏的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