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6s暗屏维修

楼主(2020-10-22):
2020年10月22号
苹果6s不开机(暗屏)秒杀
总结:小零件,大问题!
收到一块6s主板,故障现象是不开机,屏幕不亮,但是接电看开机电流是正常的,已经开机了,强光下看屏幕有显示,这种就是典型的有显示无背光,重点检查背光电路!
对照点位图测背光通路,果然,发现背光供电对地值无穷大,有断路!再找通路,在除胶的过程中发现保护电感虚焊了,直接掉了。好,料板上拆原件补上。风枪温度370度左右,注意出枪及收枪,避免过热导致周边虚焊或者座子熔化,扩大故障。
补好元件测阻值,已正常,温度温度高的情况下会偏低,正常。装屏幕测试,故障已解决!
这个问题估计是上家换屏时出现失误,带电操作,导致背光保护电感烧毁。

网友:
胆大心细手工过硬

网友:
修手机真的是不简单。。。焊工要很好。。

网友:
用电子显微镜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