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BIOS]
求华为HBL-W29 版号 DA0H97MBAD0 原厂bios

楼主(2020-10-23):
求华为HBL-W29  版号 DA0H97MBAD0 REV  D 原厂bios
原机是进水 处理好了上电0.3x掉电。。刷了论坛上的两个bios之后 都是上电直接到0.5x 不动。然后电源灯闪烁  大概几十秒后掉电   之后重启还是0.5x不动几十秒掉电
另外这个板子我看论坛意思是有8G 和 16g版本的。不知道是否有区别。
  淘宝上没有卖的。。。各位老板有的话 付点小钱钱都是可以的。

网友A:
论坛有  善用搜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论坛有  善用搜索

谢谢亲。有一个是标题是原厂的。下载了 刷了之后 开机电流直接到0.5x  所以另外看看再求一个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谢谢亲。有一个是标题是原厂的。下载了 刷了之后 开机电流直接到0.5x  所以另外看看再求一个

发原机备份  论坛哪个应该是可以用的  感觉还是你板子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发原机备份  论坛哪个应该是可以用的  感觉还是你板子有问题

原机bios已上传

网友(2021-06-06):
解决了吗  我跟着情侣一样

网友(2022-01-14):
论坛那个原厂的BIOS可用!我下载亲测 刷了顺利点亮,应该是你的主板其他地方的问题了。

网友(2022-07-06):
手上有一能,指示灯一闪一闪。0.5A左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