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 Plus 扩容之后板层断线导致刷机报错4014故障

楼主(2020-10-23):
  【机器型号】:iPhone6 Plus

  【故障现象】:刷机报错4014

  同行扩容,刷机报错4014

【维修过程】:

             刷机还没有出进度条就报错4014   恢复模式的时候能认到序列号,是扩容后出现的,这种一般是USB芯片通往CPU出现问题了导致的。拆机发现是UMT的主板,拆掉USB芯片  U1700  测量焊盘通往CPU的对地阻值,发现AP_TO_TRISTAR_ACC_UART6_TXD 显示无穷大,还有AP_BI_I2C0_SDA也是断线了。

  板层断线,找外面的连接点或者挖光板找线路的过孔点,AP_TO_TRISTAR_ACC_UART6_TXD是直连的外部没有经过其它元件,在挖AP_TO_TRISTAR_ACC_UART6_TXD这一路的时候,发现在卡槽旁边有个过孔点,挖开飞线。

  AP_BI_I2C0_SDA 这路外部有测试点,直接从测试点飞线。

  装回USB芯片 ,刷机正常通过,维修到此结束!

想学手机维修吗?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这活太精细我干不了

网友:
都不用板层图吗?

网友:
挖板看走线        有板层图方便太多了

网友:
行不行呀,谢谢我试试

网友:
手工真好,我的手抖,干不了这活

网友:
手工好,老司机

网友:
我看机器都不值,手工费用。

网友:
这机器都不值钱了吧。。

网友:
厉害我辈楷模

网友:
没必要折腾这个了把

网友:
老司机牛逼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