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S850M电源故障求助

楼主(2020-10-23):
通电后有5V电压,短接无输出,两颗高压电容有700V+,初步检查没有发现异常元件,求分析一下

网友:
补充一点,高压电容掉电很慢

网友:
测量错了,310V

网友:
主动PFC 大电容正常应该380V左右.....

网友:
高压电容310V电压低了,正常应该在360到390V,说明PFC没有工作起来,检查后级有没有短路,还有保护IC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主芯片是什么

网友:
测量一下次级的肖特基二极管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这真是高压,有PFC一般会升压到380V左右,竟然升到700V,高阿

网友(2020-11-22):
待机电压有,顺绿色线,查开机芯片,确定型号好查芯片开机条件,顺便说说看该外观估计无PFC 380v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