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ienware Alpha R2一体机主板奇怪的花屏

楼主(2020-10-23):
一台进水的DELL外星人Alienware Alpha R2一体机主板进水,不开机,修好后花屏。
主板外形如下

花屏现象如下,开机时

进系统后

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现象,大家帮忙参考下,是不是显卡问题,960的显卡,换显卡风险太大不敢贸然动

补充内容 (2020-10-24 21:33):
今天拆掉了进水部分的两颗现存,在时机还是一样的现象

网友A:
这个看着像是供电的问题   看看进水的地方

网友B:
显卡的原因小,。你看看供电,看看进水的地方有腐蚀的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看着像是供电的问题   看看进水的地方

所有供电都有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显卡的原因小,。你看看供电,看看进水的地方有腐蚀的吗

显卡的供电能测的都有了,没有图纸,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没测到的地方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所有供电都有了,

看看转换电压啥的   主供电应该没啥问题   看看那些小电压

网友D:
楼主看看会不会还有那些进水的地方没处理好。。比如芯片底部,显存底部

网友:
应该还是和进水有关系,进水的地方放大镜下仔细看看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转换电压啥的   主供电应该没啥问题   看看那些小电压

只有显存的1.5V供电进水,修好后就这样,进水地方也不严重,处理好了也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看看会不会还有那些进水的地方没处理好。。比如芯片底部,显存底部

显存的1.5V进水,IC已经换了新的,进水也不严重,处理好了还是一样

网友:
显存问题换

网友:
能用显卡测试软件测一下看看哪个显存的问题

网友:
烤烤板,检查一下接口。什么的。再来先干显存吧。

网友E:
显存供电出问题,显存和核心很可能已经被带走,测下显存供电对地,三星显存的话欧姆档有几十欧姆才正常,镁光的话要差不多100算正常。这个主板显存和显卡都是普通玩意,就算全换也没多少钱。

网友:
换个CPU试一下

网友:
这个板子是纯独显的,木有核显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显存供电出问题,显存和核心很可能已经被带走,测下显存供电对地,三星显存的话欧姆档有几十欧姆才正常,镁 ...

确实现存供电对地阻值只有几欧,别显卡核心对地还低,但奇怪的是电压1.5V是OK的,用示波器打波形也是O看的

网友F:
没有图纸的话,就将进水的的地方用放大镜扫描一遍,将所有水处的元器件都吹下来,看看焊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确实现存供电对地阻值只有几欧,别显卡核心对地还低,但奇怪的是电压1.5V是OK的,用示波器打波形也是O看 ...

显存供电模块可以提供几十A电流,不是完全短路它都是带的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没有图纸的话,就将进水的的地方用放大镜扫描一遍,将所有水处的元器件都吹下来,看看焊盘

都拆下来检查过了,进水旁边的两颗显存都拆了,开机还是一样的现象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显存供电出问题,显存和核心很可能已经被带走,测下显存供电对地,三星显存的话欧姆档有几十欧姆才正常,镁 ...

现在将进水旁边的两颗显存也拆掉了,没看到显存下面有进水的痕迹,不上这两颗显存开机还是一样的现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将进水旁边的两颗显存也拆掉了,没看到显存下面有进水的痕迹,不上这两颗显存开机还是一样的现象

修显卡要这样搞:
1.拆掉所有的显存,测显存供电对地阻值,几十欧姆以上的话,可以尝试安装新的好的显存。安装之前,最好对照显存信号定义量下是否有开路或者短路现象。
2、步骤一做完Ok的话就装机收钱,不行到第三步
3、换完显存仍然不行的话,只能换核心了。被高压打过的显卡,显存和核心显存控制器都很容易坏的。
4、对于目前要修的那个板子,因为是纯独显模式的,可以在论坛下载N卡测试软件先跑下mats,看看是不是显存几个通道都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