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不开机这地方发热是什么地方坏

楼主(2020-10-23):
电脑不开机这地方发热是什么地方坏了

网友:
一般来说是坏了

网友:
看不明白图片上说的是什么地方啊

网友:
板号多少? 一般是有短路了,芯片待机下就会发烫  修主板吧

网友:
板号,型号都不发上来的吗

网友:
联想笔记本拯救者y530-15Icn

网友:
电脑不开机这地方发热是什么地方坏了?建议还是找专业的检修吧

网友:
待机芯片发烫 要么线性短路 要么公共点短路 要么芯片坏 要么3/5短等等等等等产生这种现象的问题有十几种,小白就别瞎捣鼓了,给专业的来,提醒一下 待机芯片要是瞎弄没弄好可能会烧cpu烧桥的哦

网友:
一般足主板坏了

网友:
应该是某个供电PWM芯片

网友:
电脑坏了

网友:
这个一般芯片有问题,就会发烫

网友:
不懂,不建议自己弄,还是找专业的弄吧

网友:
一看都是外行

网友:
这是待机芯片??

网友:
一看就是客户,建议你找专业的去修,会搞废的

网友:
供电管理芯片

网友:
双通道同步DC/DC降压控制器发热

网友:
烧鸡法搞起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