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C282板载声卡芯片的扬声器输出音量很小的毛病

楼主(2020-10-23):
广达JW5模具的ALC282笔记本板载声卡,全宇宙最牛逼板载声卡,网上找不到DATASHEET。

扬声器输出声音很小,但耳机和重低音输出正常。开始以为是左右声道喇叭坏了,向笔记本厂家咨询喇叭,厂家直接回复:换喇叭没用。很明显,这毛病不是喇叭的问题,而且出现此类故障的概率还高,厂家不用详细询问故障状况就知道底细。
查芯片的42、43、44、45脚,是SPK-L+、SPK-L-、SPK-R-、SPK-R+,是平衡/BTL输出,且被属于数字区域内,估计是数字功放。测42、43、44、45脚的静态电位都接近零,但加上输入信号后有输出信号,但音量很小,有明显失真。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参考电压脚的滤波电容对地短路,造成输出端直流电位被拉低至接近零,同时使功放工作点不正常?

查看电路图,数字区域没有电压参考脚,只有模拟部分有,28脚VREF,但模拟部分耳机输出和重低音输出又是正常的。数字区域34脚CPVEE(网上查不到CPVEE的解释),只接了个2.2微法电容,怀疑这个脚会不会是数字部分的参考电压,如果该脚的滤波电容对地短路会不会是罪魁祸首?请大家指教。

网友A:
应该是功放那一块问题,换声卡要注意温度,容易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功放那一块问题,换声卡要注意温度,容易坏

谢谢了,热风枪调240度合适吧。

网友:
功放芯片工作不正常吧

网友:
楼主解决问题记得公布出来,谢谢

网友:
耳机正常就是功放这边问题了

网友:
我也觉得是功放

网友:
把功放芯片换掉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CPVEE标准电压3.3V

网友B:
播放1k 0db信号,用示波器测量看看是哪一级失真的,就换哪一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播放1k 0db信号,用示波器测量看看是哪一级失真的,就换哪一级

这个方法以后可以试试

网友:
{:4_81:我今天一个ALC282外放有声内置没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