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3 SPD 236脚 系统管理总线 118 238脚供电不足

楼主(2020-10-23):
DDR3 SPD 236脚 系统管理总线 118 238脚供电不足,只有3.2v,是什么原因,其他的电压都ok,就以上两个电压不足,请教是什么问题?11
供电不足

网友:
测直连的电容电阻

网友:
3.2v难道都不OK吗

网友:
3.2V应该是正常的啊

网友:
3.2V正常啊,

网友(2020-11-22):
3.2V完全正常的,标准是3.3V。不同电源输出的3.3V有高有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