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87-A内存自检灯长亮

楼主(2020-10-23):
自己练手的主板,华硕z87-A内存自检灯长亮,之前是CPU的Reset三极管坏了不过CPU,换三极管后CPU通过了,但内存故障灯又长亮,四条内存换过,内存和CPU也换过还是一样,测内存供电1.7(同型号正常的板内存供电也是1.7,属正常),240脚vtt有0.85,1脚Vref-dq有0.85,67脚vref-ca有0.85,184和185脚mbclk和clk#是0.35,168脚Reset有1.7,117脚spd有3.3,118脚smbclk和238脚的smbdata都有3.3,请教大神们,还有什么要查的……感激不尽

网友A:
坐等大神会指点,坐等兄弟们讨论,自己练手的板折腾几个月也会查出个所以然来,有任何进展我会随时更新

网友B:
先刷个BIOS试一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坐等大神会指点,坐等兄弟们讨论,自己练手的板折腾几个月也会查出个所以然来,有任何进展我会随时更新

拆内存旁8脚芯片,如不好,换238 118相连的2N7002 是2个这种管子,可以直接短接DS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刷个BIOS试一下

biOS芯片与正常工作的同型号版掉换过,确认过不关BIOS的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拆内存旁8脚芯片,如不好,换238 118相连的2N7002 是2个这种管子,可以直接短接DS集

与正常板替换了这两个总线的管子,故障不变,感谢您的参与,哈哈哈

网友:
加焊CPU座试试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拆内存旁8脚芯片,如不好,换238 118相连的2N7002 是2个这种管子,可以直接短接DS集

话说内存旁边小8脚,也拆掉过也和正常工作的板换过,确认不是小8脚问题。只是研究了下这个小8脚,看了一下点位和信号走向,分析它应该是读取总线之后去调节内存电压的,应该是用于超频时微调内存供电的。不知对否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话说内存旁边小8脚,也拆掉过也和正常工作的板换过,确认不是小8脚问题。只是研究了下这个小8脚,看了一 ...

对的,拆了也不会影响

网友(2021-02-27):
我有个Z97-K也是这样,头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