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x单上层开机电流0-200来回跳

楼主(2020-10-23):
苹果x单板电流0-200来回跳,不连电脑无法刷机,那个大神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原因?换过u2,换过电源,是CPU挂了吗?刚开始维修的新手

网友A:
u2再换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2再换一个

U2换了好几个了,不知道是不是都没换好,现在把硬盘拆了,开机电流定65ma,还是不能联机

网友B:
检查周边小元件是否有碰到

网友C:
同样问题, 表不错 请问哪里买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检查周边小元件是否有碰到

查过了,没有碰到,问题应该就在u2和cpu上,cpu不敢干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同样问题, 表不错 请问哪里买的?

万能的淘宝…………

网友:
check dfu status if always in dfu check screw whole near audio if

网友:
用dfu线连电脑,不进dfu模式,电流不归零

网友D:
看一下尾插排线是否工作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一下尾插排线是否工作正常

尾插用别的板子测试过没问题

网友:
有短路保护了 ....

网友E:
90%CPU虚了.重植可以好.手工一定要到位,不然就要准备赔板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90%CPU虚了.重植可以好.手工一定要到位,不然就要准备赔板

cpu已干,干翻车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cpu已干,干翻车了

CPU本体没死就没事,重新安装一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