纯手工改装TYPE-C适配器加电压电流表看电流

楼主(2020-10-23):
一共做了3款,原理都一样,一看就懂,只要动手能力强,都能制作,可以看论坛里的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20663-1-1.html自己行改装。
数字指针款
船长同款
数码管款改装不容易,支持的加个分行不行?

网友:
大神666学习啦

网友A:
行不行呀,谢谢我试试

网友:
船长的影子

网友B:
只是看着工作量很大呀,,,很费事的样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是看着工作量很大呀,,,很费事的样子

很简单,做一个也就1个小时

网友C:
外壳不错,是专门买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外壳不错,是专门买的吗

X宝有专门的外壳卖,只要算好尺寸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行不行呀,谢谢我试试

其实就是在联想的充电器上加个电流表和电压表,很简单的。

网友D:
不建议用这种电流表,虽然价格美丽,但是刷新率跟不上笔记本电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建议用这种电流表,虽然价格美丽,但是刷新率跟不上笔记本电流

所以我做了2种,一种指针的,一种数码的,最少能看到TYPE-C的电流跳变,要不修机看不到电流心里没底。

网友:
为啥不用typec快充模块多方便

网友:
挺有创意的

网友E:
这样的电压靠适配器自己适应吧

网友:
理论+动手能力强

网友F:
这只有大神级别才有能力和时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只有大神级别才有能力和时间。

你只是没有去做,很简单的。

网友:
难得搞 现在有得卖了  省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样的电压靠适配器自己适应吧

主要用来检测适配器输出的电压和工作电流。升压还是靠TYPE-C通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