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ptiplex 7010黄灯闪

楼主(2020-10-23):
客户的戴尔dptiplex 7010黄灯闪,不能触发,把电源上的复位键按一下,又能开机,能点亮,就是不能断电,断电后,都要按电源上的复位键,只是比较麻烦,又遇到的伙伴,说一下
戴尔

网友:
更换电源测试一下 一般电源有问题。逐一排除吧 ,不是电源就是主板

网友:
dell的台式机很变态的,

网友:
换个电源 应该是电源有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