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戴尔]
DELL 显示器电源板维修

楼主(2020-10-23):
接到一台DELL 显示器,通电三无,拆机,测量保险管已经烧了。测量大电容正反值都有90欧姆。直接拆芯片,阻值恢复正常。测量一下整流桥没有问题。然后网上订了芯片。芯片到了。非常高兴的装上去,保险丝位置接个白织灯,发现不短路,发现机器还是不通电,拆下灯泡,上保险丝,还是一个样。于是就无聊的画了部份电路图,电路图可能会画错,不擅长画电路图,还请各位指点,更正。已经初步分析了一下,应该是有电容容量变小,导致不出电压。

网友:
检测下ZD601,看短路了没?昨天也修了一台华硕的,和你的现象一样,电源芯片是TOP258,换了保险和芯片后没好,取掉稳压二极管后ok.这个有的话装上最好,没的话可以不装

网友:
划图功底不错啊

网友:
2脚所接元件有没有坏的,特别是那个稳压管

网友:
不会是电容的,那个稳压管坏的多,这个芯片也没多少元件,要么就是新的芯片有问题

网友A:
谢谢大家的建议,确实是稳压管软击穿,把稳压管拆了,板子能正常工作了。但稳压管用万用表,还是正向有值,反向无穷大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把问题公布出来

网友:
老哥,这种电源电路图纸要到哪里下载呢?

网友(2021-06-19):
同问,楼主动手能力强的,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大家的建议,确实是稳压管软击穿,把稳压管拆了,板子能正常工作了。但稳压管用万用表,还是正向有值, ...

直接换一个新的稳压管,这个有时候表测量不准。

网友:
手工画的图还是可以的

网友:
手工画得出图纸说明对这个电源结构还是相当了解的

网友:
好贴,必须顶起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大家的建议,确实是稳压管软击穿,把稳压管拆了,板子能正常工作了。但稳压管用万用表,还是正向有值, ...

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结果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