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VN7-791不充电求助,谢谢大家给我看看,

楼主(2020-10-23):
插入充电器就显示255%可用,电磁我给保证是好的。这是什么问题呢?

网友A:
我遇到过一台联想的 客户换了电池也这样  后来发现他后盖有颗螺丝没装  装上就好了 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遇到过一台联想的 客户换了电池也这样  后来发现他后盖有颗螺丝没装  装上就好了 .

我这底部也有一个电池图标的孔,但是捅了也没用。

网友:
ec没检测到电池,看下smbus总线。

网友:
今天我修的一台dell就是电池不装是这样显示

网友:
都是经验的积累,

网友B:
那个电池螺丝要锁上,或者短接螺丝孔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个电池螺丝要锁上,或者短接螺丝孔,

锁上?如何锁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