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电脑开不开机元器件发热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20-10-23):
电脑开不开机元器件发热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后面有短路。

网友:
短路了吧 应该是

网友:
不懂的话尽量不要自己去乱搞,很有可能你搞完之后,本来100能解决好的被你搞成需要大修或者换板子

网友:
早就想换了没有这板子

网友(2020-11-27):
板子有贵有便宜,看型号,如果板子很贵或买不到,最好找会修的人看下,如果无所谓就是想研究,做好报废的准备,毕竟学习也是要交点学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