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H110M-K V21 BIOS 新主板没问题的BIOS备份

楼主(2020-10-23):
七彩虹H110M-K V21 BIOS 新主板的BIOS备份,主板没有问题的

H110M-K v21-MX25L6405@SOIC16_20201023_173344.rar

网友:
感谢分享 先马克一下

网友A(2021-03-14):
刷了,不能正常开机的

网友B(2022-02-11):
今天修到一片七彩虹H110M-K V21主板,故障现象不能触发按开机键没有反应。其开机心片IT8613E测得
30脚SLP_S3  南桥----I/O通信:0-3.3-0V
31脚SW_ON#  I/O----南桥通信:3.3-0-3.3V
33脚PWRBTN  触发排针:5.02-0-5.02V
34脚PSON  绿线:5-0-5V
43脚RSMRST  I/O准备好:3.3V

分析:以上数据看触发正常,但是开不了机只有一种可能34脚PSON  绿线断线了,经仔细查找发现两处断线,一处在主板背面电池座旁边、一处在内存插座旁边。将其补好线按开机键风扇转“嘀”的一声跑码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问题修复!

网友(2022-12-10):
引用 网友A:
刷了,不能正常开机的

不能用的?

网友(2024-08-05):
引用 网友B:
今天修到一片七彩虹H110M-K V21主板,故障现象不能触发按开机键没有反应。其开机心片IT8613E测得
30脚SLP_S ...

厉害啊。在电池座下面怎么找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