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新手遇到华硕P8B75V,不触发,求助

楼主(2020-10-23):
一块华硕P8B75-V,不触发,测得开机针脚电压只有1.27v,一路查到GS1185LD,G级待机0V,D级 3VSB输出同样1.27v,S级5.16V,更换GS1185后还是只有1.27V,测量1185连接的周边电阻,阻值均在正常范围内,然后就懵圈了:daizhi:

网友A:
看下分压电阻是不是有问题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下分压电阻是不是有问题了

确实是其中一颗分压电阻有问题!但是不知道该换多大的电阻上去

网友C:
待机电压低了,要么就是待机电压产生的电路问题,要么就是待机负载吃掉电了,如果待机电压的MOS管发烫就肯定是负载问题,如果不发烫就查电压电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待机电压低了,要么就是待机电压产生的电路问题,要么就是待机负载吃掉电了,如果待机电压的MOS管发烫就肯 ...

查到是分压电阻PR604有问题,现在拆除后不知道正常阻值是多少的了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确实是其中一颗分压电阻有问题!但是不知道该换多大的电阻上去

看点位图   看下多大电阻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点位图   看下多大电阻

  就是这个PR604有问题,看不出是多大阻值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就是这个PR604有问题,看不出是多大阻值的

鼠标放在上面不要点击,会显示元件详细信息,ohm前面的数字不就是了吗?有点位图还怕找不到参数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鼠标放在上面不要点击,会显示元件详细信息,ohm前面的数字不就是了吗?有点位图还怕找不到参数?

有一部分元件会有元件信息显示,一部分没有显示元件信息的!

网友D:
之前遇到了同样的故障,看来是通病了,我找不到相应的电阻,直接整个3.3V的1117上去,照样开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到是分压电阻PR604有问题,现在拆除后不知道正常阻值是多少的了!

找图纸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之前遇到了同样的故障,看来是通病了,我找不到相应的电阻,直接整个3.3V的1117上去,照样开机了

我也是这么干的

网友:
南桥坏了不用看

网友E:
分压电阻最简单,你用分压计算器计算一下就知道了,何必到处找参数....

网友F:
这个点位没有元件参数
找个P8H61-M上面有上1085和1185一样的

要么就直接一个1117 3.3,改,还简单

网友:
会不会发烫?

网友G:
电压低,会不会是其它元件短路

网友:
不烫,ADJ调压脚为0V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电压低,会不会是其它元件短路

不会,对比了点位图,这个位置的电阻确定有问题,1185输出只有1.2V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点位没有元件参数
找个P8H61-M上面有上1085和1185一样的

手头没有这种封装的1117

网友:
感谢各位相助,最后找到一颗1117s33稳压器更换上去后,3.3V电压恢复正常,亮机。

网友:
还是万能的1117 赞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分压电阻最简单,你用分压计算器计算一下就知道了,何必到处找参数....

分压计算器怎么用的?哪里有卖的?666

网友:
没早看到这贴,刚修完一个主板,一模一样的故障,ADJ分压电阻断路。实测1个电阻阻值2K,计算另一个阻值1.2K,没找到1.2K_0402电阻,上了一颗1K电阻,1185输出电压3.8V,稍偏高,能正常开机了。

网友:
这看来是通病了,这事也巧了,我看了下你的维修时间,咱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维修同一型号主板

网友:
我也干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