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1370公共点与3.3V电压跳变上电掉电维修

楼主(2020-10-23):
同行送修一台苹果苹果1370笔记本说不开机小绿灯亮  板号820-3024-B
拆开后盖扣开电池接口插插可调电源自动上电但是马上掉电,待机电压在0.015到0.027之间跳变
测量公共点电压在7.5V到8.4V之间跳变
断电,拆出主板。仔细观察没发现进水痕迹

只有一个电感有焊接的痕迹,查看点位图此电感是3.3V电压
测量所有供电电感无短路
裸板上电故障还是一样,测量3.3V电感电压在0到3.3V之间跳变
初步判断应该是S3或者S5电压有短路

对照点位图测量到PP3V3_S3时发现短路

在无线网卡接口处找到一个容易焊接线的地方接线1V电压烧机

摸到内存附近U2600芯片附近时有烫手,仔细观察发现旁边的一个小电容都黑了,拆出后测量不在短路
上电电流一路小跑着上去了
装机维修结束

网友A:
思路不错 看起来像个老司机啊

网友:
都是电容惹得祸

网友:
电容惹得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思路不错 看起来像个老司机啊

入行一年

网友:
入行一年还不错了,比我厉害多了。

网友:
今天快下班的时候接了一台A1370开机进系统有时候重启,有时候又正常。没有进过液体,明天还要好好检查

网友B:
苹果的机器电容电阻个头小,有些局部电压故障,烧鸡也不好焊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苹果的机器电容电阻个头小,有些局部电压故障,烧鸡也不好焊线

对照点位图可以焊接在无线网卡最旁边的那个脚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