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我看下DPS-305AF可调电源电源板的Q2、Q3、Q4、Q5是什么型号(已解决)

楼主(2020-10-23):
麻烦你拆几颗螺丝就能看。我的电源不稳定,拿去找修家电的没修好,他把Q2、Q3、Q4、Q5拆了没有装,原来的件也找不到了。
图是借用的:

我大概记得Q2是2N5041,Q5是2N5551,Q3、Q4没有注意。平时对电源维只是换怀孕的电容,请懂电源维修的朋友帮忙,确定下Q3、Q4是2N5041还是2N5551。
搞定。Q2、Q4是2N5401(PNP),Q3、Q5是2N5551(NPN),全新换了电源正常。

网友:
q2应该是431,q5估计是开关管,还有两个是推动管吧,但是为什么这么多散热片,开关管不在散热片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