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华硕D541S 三无

楼主(2020-10-23):
通电无任何显示,拆机检测!! io供电3.3正常,Bios  3.3没有!   好的!测量无短路!!  那就来一遍!鼻子大法!!果然闻到了一颗电容有氧化现象!!测量短路!!
拆除!!搞定!!  电容位置在通风口位置!有些环境潮湿的地方容易时间久了就会短路!!

网友A:
谢谢楼主的经验 幸苦了 但是图片有点模糊

网友B:
不知道多久没有修到过电容短路了

网友C:
灰尘清一下,看着不舒服

网友:
很久没有修到过电容短路了

网友D:
鼻子大法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主的经验 幸苦了 但是图片有点模糊

手机传的,官方压缩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运气不错哦

:daxiao: 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牛皮

哈哈哈哈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多久没有修到过电容短路了

Usb  还有遇到过:daxiao: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灰尘清一下,看着不舒服

修好清理干净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鼻子大法不错

嗯嗯嗯嗯嗯

网友G:
这都能闻出来?

网友H:
这个厉害了牛鼻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个厉害了牛鼻子

:ciya:  眼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都能闻出来?

打错了,眼镜:ciya:

网友:
这是什么鼻子?这么历害!

网友I:
先问问,什么味道

网友J:
那就来一遍!鼻子大法!!果然闻到了一颗电容有氧化现象!鼻子大法,第一次听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那就来一遍!鼻子大法!!果然闻到了一颗电容有氧化现象!鼻子大法,第一次听说

其实我是用耳朵听出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先问问,什么味道

氧化的铜臭味

网友K:
电容短路引起的故障导致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电容短路引起的故障导致的问题

是的,电容变质

网友L:
鼻子大法不是开玩笑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鼻子大法不是开玩笑的吧

其实是用听出来的

网友:
这机器公共点是多少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