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2060喷墨机卡纸修复

楼主(2020-10-23):
嘉靖帝的极简语法:
惠卡拆传清好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翻译一下:
普2060小喷墨机
纸,开底部,找到感器
用酒精理一下,修啦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拆开,里面很干净,墨车下面也无纸屑。

机器底部有个塑料盖,螺钉拧开。
里面有个传感器,脏了。
用酒精擦了一下。
试机器,OK。

网友:
不错 捡钱的节奏

网友A:
我碰到的都是直接坏的,清理过后也不行,测试的时候挡住红外线电压也不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碰到的都是直接坏的,清理过后也不行,测试的时候挡住红外线电压也不变

底壳下面那个传感器,确实容易坏。遇到过好多,都是直接烧了

网友:
大师文章写得好,维修范围广,不错。

网友:
鸠摩罗什 大师 真会玩 什么东西都掏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