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R9370花屏 小白求助 各位大佬!摩拜

楼主(2020-10-23):
        起因:咸鱼收到一张r9 370 想自己修修试试
求助原因:小白的白!什么也不懂,看到论坛各种大佬各种秀! 一发不可收拾,某宝各种买工具!毕竟自己搞嘛,俗话说,动脑又动手!活到九十九!
通过一天的论坛知识! 发现好像掉了一个贴片电容!
求助内容:1. 是否缺电容引起花屏
                 2.电容型号
                 3. 如果不是会有哪些可能性,流程方案。
最后允许我摩拜各位大佬!

网友:
是显存的问题,a通道

网友:
万用表太差了,起码要个101

网友:
MATS集显模式不认独显,独显系统里能认到,是软件的问题还是主板设置的问题?

网友A(2020-11-22):
补个电容,拆开显卡GPU加个散热片,别汤到手了,开机摸摸那个显存颗粒温度有没有异常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补个电容,拆开显卡GPU加个散热片,别汤到手了,开机摸摸那个显存颗粒温度有没有异常,

在开机下测量,各路大电感供电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