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LA-9104p整机开机电流0.15 不显示维修

楼主(2020-10-23):
接了一台戴尔笔记本开机电流0.15,大概报了价格就拆机检测,板号LA-9104P,奇葩故障,拆机后裸机测试电流貌似正常跑码0.46-0.60,装机反复测试发现只要装上屏幕排线电流就只有0.15就不动了,心想会不会是屏幕坏了导致这情况,拆屏也没发现啥问题,换屏测试也一样,裸机测电压,发现只要插上屏幕 Cpu.供电都没有了,不插屏幕电流起来了,几个电感电压都有了,但是感觉也没有亮机,插usb键盘灯都不亮,机器应该是哪个供电不足或者加不起负载导致这情况,能开机就先查3V 5V转换电压,+5VALW to +5V  这个测试正常,当测试到+3VALW to +3V时候发现QZ7  的5 6 7 8脚正常123不正常只有1.8-2.2左右跳变

要么电压拉低,要么这个管子没有完全导通,查这个管子4脚发现只有8V左右的电压,拔掉电源测试RZ13和RZ14两个电阻阻值正常,RZ13过来的电压19V过来到RZ14这边电压拉低了,这边也没啥原件了,果断更换QZ7,插电接屏电流一路狂奔,屏幕亮机,

装机测试一切正常此机修复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 找到问题就很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