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B75-V,求一个电阻值

楼主(2020-10-24):
华硕P8B75-V 2.04  PU601 G级连接的PR604分压电阻损坏,查不到这个电阻的阻值,哪位大神手上有这款主板的帮忙测量、查一下这颗电阻的阻值是多少!

网友:
鼠标移动过去就看见阻值了啊R604是1.2K,R605是2.05K

网友:
2.04版本没有元件参数的吧,可以参考2.0版本的,大部分相同。

网友:
手头暂时没有

网友:
2.00版本实测……

网友:
在线测量阻值是不准的,

网友:
是的  在线测量时不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