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学习咨询]
红米K30不充电是通病吗?

楼主(2020-10-24):
答:不是,对照原理图查充电条件。

详情咨询客服微信:

网友:
这也是问题

网友(2021-03-04):
算是通病,K30.K20都有不充电的问题,插充电器无任何反应

网友A(2021-12-20):
K30 Pro不充电不就换条尾插跟主板的排线不就解决了么?

网友(2022-01-26):
引用 网友A:
K30 Pro不充电不就换条尾插跟主板的排线不就解决了么?

其实花10块钱买根排线换上就好,不要换小板

网友(2022-04-26):
就是通病了,很多一样的症状,都是排线.别的手机哪有批量换排线的.

网友(2023-03-14):
排线头焊接,应该是受大电流发热,掉焊了~~~~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