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466 820-3437-B 卡进度条 window系统完美

楼主(2020-10-24):
进苹果系统卡进度条  做window系统完美   触摸板 等小板排线都换过了 故障现在一样  机器原来问题 EC进水开机不亮     拿过来直接干 亮机    上面腐烂的电阻都已经更换  并测量过           EC BIOS 换了好几个了问题还是一样 无解了   有没有大神

网友A:
不接摄像头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接摄像头试试

一样的......

网友:
进水部位电阻

网友B:
EC 是料板拆机的吗?》》》》》》》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C 是料板拆机的吗?》》》》》》》》

是的++++++++++

网友C:
苹果修的少,WIN正常,会不会是软件方面的问题呢

网友D:
遇到过类似问题 貌似都是CPU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苹果修的少,WIN正常,会不会是软件方面的问题呢

软件上面  能换的 都换过测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遇到过类似问题 貌似都是CPU坏了

网友:
楼主可以进window测试一下摄像头  如果能用就排除摄像头问题 不能可以试一下吹掉摄像头芯片和暂存芯片

网友:
开机按D自检看看报错什么吗

网友:
苹果进水的机子重点还是查进水部位,电阻阻值,引脚的地方!!

网友E:
说服顾客用windows系统

网友:
问题说是很笼统的,需要亲自看一下才能给到分析结果,自求多福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说服顾客用windows系统

网友:
系统重新恢复下试试

网友:
键盘线重点查下,上次修过进系统卡慢,是键盘排线有问题,清理过正常

网友:
进WIN看看设备管理,有没有少什么硬件,苹果系统是装完驱动才进系统的,WIN不一样,所以会卡。内存有问题也会卡

网友:
烙铁手中青烟冒,
风枪吹尽人生路,
图纸看透少年梦,
错把维修当成梦,
做尽半生已是空,
来时荒漠无人烟,
走时万家灯火明,
却无一盏为我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