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平移点击馈送线0.01 dell vostro v3460

楼主(2020-10-24):
我刚刚收到机械师完成的Dell vostro v3460(机械师更改了3v5v ic,加载了bios,fet,蒸了hm .....)开始用3v5v信号源测试机器,开始了生产线从0.01A增加到0.02A,并且以下来源不可用。因此,可以确定启动机器是否正在运行,但是否丢失了所有辅助电源,因此应将机械命令和启动条件测量为第十个条件sus_on = 0v,测量Fet BQ20。支脚2 = 0v,支脚6 = 5v,支脚3 = 0v(必须为15v正确),检查pr57 k,然后取出BQ20来测量3支腿也为0v,继续将PR60提升至3支腿= 0v,继续抬起PR62,然后测量支脚3的15v ,,寻找一条10k电阻,同样的支脚3 = 0v,继续抬起电容器PC51,支脚3 = 0v继续提醒BQ23用脚sus_on替换脚部测量结果中的另一个3 BQ20具有15v来焊接整个组件,单击米捡起图片上的引导线

网友:
You are a foreign friend?

网友:
看不明白,图纸都是PQ你的是bq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