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85按开机键黑屏不开机

楼主(2020-10-24):
求助联想G485正常使用不开机,按开机键风扇转几秒就不转了,一直黑屏不开机,是哪里的问题?

网友:
coms电池,刷bios。不行就查条件吧

网友:
正常使用不开机 ?是不是矛盾了

网友:
桥上的电容去掉  再放电

网友A:
我有一个联想本放了三四个月就开不开机了,症状跟你一样也是开机不亮风扇转一会就停。放电,换电池,换内存条都试了没有用,昨天刚拿去找高手修的。。

网友(2021-10-29)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一个联想本放了三四个月就开不开机了,症状跟你一样也是开机不亮风扇转一会就停。放电,换电池,换内存条都试了没有用,昨天刚拿去找高手修的。。

什么毛病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