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S2-B3 开机掉电

楼主(2020-10-24):
经检查主板开机可以亮,但是亮屏时卡LOGO ,CPU 核心供电会变为0V,然后重启掉电,再到亮机卡LOGO.检查CPU 三项供电中分别是1.19 1.22 1.23 ,问一下修友,是不是因为CPU各项供电不同,导致的重启呢
卡LOGO

网友:
应该不是这个电压问题,见过有误差的

网友:
先刷个bios....我是小白

网友:
应该不是这个电压问题

网友:
亮机掉电 建议先刷个bios看看
在检测下桥的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