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9代笔记本cpu对地阻值多少呢

楼主(2020-10-24):
问一下9代笔记本cpu对地阻值多少呢

网友A:
8代的有2欧左右,9代就更加低

网友:
Cpu直要不是0000就可以了!0000必死火!

网友:
量出来1。3 对么

网友:
找个机器试了一下CPU好的

网友:
只要不是0就行,是1也是正常的基本都是1.或者2欧姆

网友:
1.3什么鬼,你是量的对地值吗?不会来远程班,由黄老师或师兄们教你

网友:
0.02到0.04欧左右

网友(2022-09-27):
引用 网友A:
8代的有2欧左右,9代就更加低

八代2欧正常吗为什么拆下来的cpu测是4欧左右,我以为是我cpu挂了如果是2欧应该就是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