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557 主板PU602 CPU供电芯片更换问题

楼主(2020-10-24):
更换PU602  CPU供电芯片  不小心9 10脚连旱,没有图纸,请教大神们这个怎么分开啊,不知道这两个脚是做什么的,请教下能连一起还能用吗???多谢大神们了

网友A:
芯片的丝印多少???

网友:
供电芯片是ISL95859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芯片的丝印多少???

供电芯片是ISL95859

网友:
论坛有图纸啊,9 10脚是显卡供电检测反馈
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124946-1-1.html

网友:
脚位实在分不开,装上后直接上电风扇满转 按开关无反应,电流到0.3A,不接风扇到0.16 本人小白,没有思路,不知是否和CPU供电芯片有关系,请各位大神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