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拆机体验]
5G游戏手机腾讯黑鲨3拆解

楼主(2020-10-24):
腾讯黑鲨3是3月份黑鲨科技联合腾讯游戏、小米为玩家打造的全球首款5G游戏手机,搭载了6.67寸AMOLED的90Hz全能电竞屏,双扬声器前置出声设计,后置三摄相机模组,电源键和音量调节键被设计在两侧。下面我们通过5G游戏手机腾讯黑鲨3拆解,看看它的内部结构。

5G游戏手机腾讯黑鲨3拆解方法/步骤:

  拆解前取出SIM卡座,腾讯黑鲨3卡座采用正反设计,各可插入一张SIM卡实现双卡全网通。

  拆解从后盖开始,分离后有一条排线连接灯板,需要先分离灯板排线接口。

  拆解时需要留意,固定螺丝采用了长短2种规格。

  分离后盖,可以看到后盖上隐藏了许多组件,首先是设计了黑鲨之眼背光板,在背板上直接安装两块合金板,不但可以导热还加强了散热。

  该镜头都安装有防尘绵。

  拆解后闪光灯,采用模块化设计,通过触点和LED闪光灯连接。

  分离后盖板底部的梯形板,内部隐藏一个强力磁石,通过和手机内部的2块磁石配合,组成三角形实现和背面磁吸式充电线充电。

  拆解了3片导光板中的一块,腾讯黑鲨3的RGB背光采用类似于更为复杂的液晶屏背光结构。

  拆卸掉后盖后,看见一条热管贯穿腾讯黑鲨3,却没有看到电池。

  将SOC从常规的中偏上设计下移至手机中间,可以让散热更均匀,同时热量通过热管更快地从后盖导出。配送的保护套进行镂空设计更有利于散热。

  腾讯黑鲨3支持磁吸式充电,在Type-C接口上两侧看到了加长螺丝加强。

  底部采用了大音腔设计,增大了喇叭的个头,比较特别是在音腔上设计有天线,同时有触点和手机底框上的天线连接。

  拆解腾讯黑鲨3的数据接口,发现Type-C接口单独一个模块,方便了用户自行更换,并且有防尘胶垫。

  底部的子电路板上为天线及通话麦,天线附近设计有2枚4P59SQ芯片处理射频信号。

  后置摄像头采用3摄像头,一颗6400万像素的主摄加一枚500万像素的景深镜头及1300万像素的120度大广角镜头。

  前置摄像头采用一枚2000万像素镜头。

  拆解右上子电路板,腾讯黑鲨3主板采用双面设计,接口压在主板下方,需要先把顶部的2条射频线拆除。

  下方还有6角射频线,腾讯黑鲨3采用了双2全覆盖天线设计。

  电路板上采用了3枚子母螺丝。

  拆正面,拆除屏幕需要注意必须小心再小心。

  屏幕是通过排线直接和主板正面的接口连接。

  屏幕和主板之间有大量石墨导热贴,利用散热和有效果保护屏幕。屏幕后面内置一枚Synaptic S3908Q触摸控制芯片。

  采用了屏下指纹,同时将指纹识别传感器旋转 13.7° 以错位的方式消除了摩尔纹,解决了屏下指纹识别摩尔纹的问题。

  拆完导热贴,底下又是一条热管,比背面的热管更粗。腾讯黑鲨3除了将SOC下移之外还采用正、反2条热管以实现更好的散热,大多数热量直接通过热管由屏幕和背面金属板导出。

  拆完主板,可以看到腾讯黑鲨3将金属中框大部分镂空,散热次序是双热管-屏幕、后盖(同时)-金属中框,这种三明治式的立体散热系统,达到全方位的散热的目的。

  接下来拆解震动马达,相比常规的手机马达大上一号,并且采用了Z轴线性马达。

  顶部的隐藏在音腔上,3.5音频接口做了密封设计,防止灰尘从顶部的接口进入。

  顶部的喇叭个头比常规的手机大得多,同时设计有防尘绵更好的密封。

  顶部的空间有限,因此利用了半开放式的设计,喇叭背面四角开孔。

  在顶部和底部各和一条排线连接压力感应器。

  顶部光线距离感应器和压力感应器共用一条排线。

  压力感应器设计在屏幕边沿,位置正好是横屏游戏时手指很容易够到的位置。

  SIM卡槽采用了模块化设计。

  在两侧各有两边金属固定中间的天线,需要去掉10个螺丝方可拆解,分离后发现电源键附近还有一个麦克风。

  腾讯黑鲨3共用了3个麦克风,比一般的手机多一个麦。顶部音腔上的一个用于采集环境噪声实现对语音的降噪,而电源键上方及底部的两个麦是拾音麦,游戏时横持一般都会遮挡底部麦。

  游戏键可一键进入游戏空间,在设计上使用金属罩将游戏键隔离成独立的空间,在螺丝固定的基础上还安装有双面胶来使用其密封,从而实现防尘防水的目的。

  腾讯黑鲨3的游戏键盘采用来回拨动方式,采用了电磁传感器判断,按键上内置两枚强力磁石,通过电磁感应实现开关,避免了高强度使用下的磨损。

  电源键和音量键上都设计了防尘圈达到防尘的目的,同时设计有静音胶垫来提升减少按键的声音提升按压的触感,但是这两个区域并没有上密封胶,因此仅仅是防尘,并不防水这一点需要注意。

  两个侧面共隐藏了4条天线,为什么说4条见上图,从电路板板排线的引出位置上的电阻看,此电路板本身就是一条天线,在电路板上又有触点和金属中框上的天线连接,这样一来共形成了4条天线。

  腾讯黑鲨3采用了X+X的5G天线架构,当手机横持游戏时,两个侧面的4条天线一点不受影响,而竖持时同样有4条天线不受影响,X+X的天线设计确保了4G/5G/WIFI不会被双手握死信号,完美解决了玩游戏因为信号不好而卡顿的问题。

  腾讯黑鲨3是首款采用双电池的手机,串充放双电池的解决方案,充电时串联充电速度翻倍,充电发热更低,放电时并联,电池容量翻倍变成4720mAh,供电更稳定,提升续航能力。

  腾讯黑鲨3正反面除了接口,全部采用金属罩屏蔽,防止电磁干扰。同时可见两条热管对重点发热量区域进行重点照顾,设计成了和热管一体式的铜金属罩。

  部分金属罩焊死,利用了DIY上的热管直触技术,热管直接和芯片接触,正反面热管粗细不同,SOC正面热管宽度7.6MM,背面热管宽度6.2MM。

  采用了骁龙865处理器,RAM采用三星LPDDR5的低电量高频内存,12G的容量确保了多开应用下的不卡,三星的128G UFS3.0颗粒1600MB/S 680MB/S的高速读写速度。

  此外腾讯黑鲨3搭载了PX8578这片独立的图像处理芯片,专用于画面的处理。

  在WIFI方面搭载QCA6391这片多合一芯片,支持WIFI6及蓝牙5.1,但遗憾的是没有HIFI芯片。

  采用了WCD9380音频解码器,支持最高385KHz/32拥有着超柢的功耗。

  腾讯黑鲨3双电池串联并充方案,是通过两组4K41/P33C(另一个在对面)及背面一片MAX77932实现双电池串并联,实现更快的充电及更稳定的电压输出。

  通过芯片详解可以看到腾讯黑鲨3支持SA/NSA双模网络,三大运营商全频段覆盖(N41/N78/N79),此外在芯片上采用全高能方案+QORVO射频前端(放大器),同时采用三星的LPDDR5及UFS颗粒,确保了性能稳定的发挥。

  最后用39枚螺丝结束本次的拆机,附5G游戏手机腾讯黑鲨3拆解全家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