官网的HP288PROG3板号FX-ISL-4 A

楼主(2020-10-24):
HP288PROG3板号FX-ISL-4 A (2)

HP288PROG3板号FX-ISL-4 A (2).zip

网友:
想下载可是没有分

网友A(2021-01-03):
请问这是图纸还是BOI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这是图纸还是BOIS

bios

网友(2021-04-19):
好用秒亮  我的机子版号型号都对的上  刷了开机重启两次就好了

网友(2021-11-14):
下载试试!!hp难搞

网友(2022-01-08):
HP 282 Pro G3 MT Business PC 官网找不到这个机型,刷这个后正常亮机

网友(2022-06-12):
可以用  开机有报错  不知道怎么去除

网友(2023-06-06):
好!重启两次秒亮。故障:插内存不开机,不插内存报警。

网友(2023-08-29):
经测能用:
主板备件号 921435-001 921256-001
HP 282 Pro G3 MT
板号 FX-ISL-4 REV A
证明备件号不同可以通用
我是用原BIOS提取ME后合成到楼主这个的

网友(2024-07-02):
一会下载这个看看,我的也是插内存不亮。

网友(2025-09-17):
同版号和机子型号,刷上可以用,重启两次后就OK了,有个报错 manufacture programming mode is in unlock mode,但能自动跳过,不会卡很久,将就用了。

网友:
我的一台进PE卡转圈那个位置。 等刷个试试看看

网友:
我的是6代CPU 288 PRO G3 MT  板号。FX-ISL-4 REV.A  但是点不亮。 报警。 报警声很多。各种声音。原机器卡
转圈。 不知道是不是6代CPU和7代的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