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戴尔5420奇葩故障修复 1.3A 掉电维修

楼主(2020-10-24):
戴尔7420 有时候开机 电流1.3 不亮机  有时候开机 1.3掉电  BIOS 各种刷还是不行 显卡供电芯片 和外围附近电阻电容全换 EC换  还是故障依旧查各个供电均正常  无意中手指触碰到显卡 供电芯片 附近 亮机 手放开依旧亮机正常 重启还是掉电 再次重复测试 依旧亮机正常 摸到pr240时发现就是他了  给他串联了一颗小电容 一端接地  反复测试 故障解决 !

网友:
我考!主板搞得 黑马秋的!也不洗干净 老火球

网友:
楼主,那一块都糊了,居然也行?

网友:
不会告诉我是你把板子焊成这个死样子了吧?

网友:
助焊剂搞多了

网友:
不一样的楼主,不一样的板

网友:
  板子被摧残成这样也是没谁了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》。。

网友:
电容问题   头疼

网友:
这板子命大得很,这样还能工作

网友:
是串联的电容吗? 不理解

网友:
问题是楼主为何想着给PR240电阻串联一个电容呢,这个是什么原理?

网友:
烧成这样还能用

网友:
电容老化不都是并联电容吗,串联的话容量不是更小吗大神

网友:
温控探头有问题?

网友:
感觉是PR238的问题,直接换300K/470K应该能好。

网友:
烤板技术牛逼

网友:
温控的问题吗?为何串联电容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