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软 surface pro4 芯片求助

楼主(2020-10-24):
收到客户的机子,已经拆机维修过了,如图所示缺少芯片,有在修的大神没,帮看看什么芯片?可以有偿,谢谢。

网友:
这个地方 是以前 3v 容易短路那位置吧? 老通病! 只有论坛看下有人修这板不 看下拆了什么东西

网友:
那是个玻璃的小管

网友A:
应该是吧,知道型号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吧,知道型号不

我看看吧好几个料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