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87 PLUS没复位不跑码维修

楼主(2020-10-24):
有可能是通病,各大供电都正常,没复位不跑码

测到VRMPWRGD 0V
PQ803受控于PQ804,从料板找了个换上去VRMPWRGD 3.3 V出来了
供参考,谢谢大家!

网友:
加分不扣分,各位帮我加加分谢谢大家!

网友A:
昨天修一块华硕Z87供电都正常,CPU不过检,最后查也是CPU没复位,都是三极管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昨天修一块华硕Z87供电都正常,CPU不过检,最后查也是CPU没复位,都是三极管的问题。

帮忙加加分哥们

网友:
秒杀的故障  也是最好修的问题

网友B:
路过学习了,谢谢楼主的分享,不装PQ804行吗?

网友:
不安PQ804的话  G脚信号是高电平 场管DS导通  会拉低VRMPWRGD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路过学习了,谢谢楼主的分享,不装PQ804行吗?

不行,这个要装的。这个不是两个三极管电路,PQ803是场管,PQ804才是三极管。

网友:
华硕很多都是这里一堆芝麻管问题,还有温控电路

网友C:
又是捡钱的活。瞬间300到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又是捡钱的活。瞬间300到手了

才卖200多而已

网友D:
Z68不跑码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,晚上回去试一下,不过刚晚上买了bois,感觉修不好了

网友E:
大师,这个VRMPWRGD是什么信号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E:
大师,这个VRMPWRGD是什么信号啊

Cpu电源芯片收到的电源好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Z68不跑码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,晚上回去试一下,不过刚晚上买了bois,感觉修不好了{:4_1 ...

那不一定。不跑码原因很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Cpu电源芯片收到的电源好?

自己问自己回答

网友:
不是的,我没修过你这种主板,我接触了几块主板图纸上就没有这个信号名称,有vrmready这种,还有pwok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