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5420求助

楼主(2020-10-24):
主板上的有两个6脚芯片坏了,请教各位师傅,该怎么代换。下面是图片,

网友A:
不要也行吧

网友:
确定可以?????

网友:
这个就是保护每个信号脚,里面集成几个稳压管对地

网友:
这 个管会坏吗

网友B:
原本是拆PQ18的,没注意把 ESD5也搞坏了,现在不知道怎么代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原本是拆PQ18的,没注意把 ESD5也搞坏了,现在不知道怎么代换了

网上买一块料板吧

网友:
在淘宝买了,卖家说可以用,不知道行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要也行吧

不了解,买EC顺便带了一个

网友:
ESD5可以不装     PQ18得装上     pq18可以用其他管子改

网友:
pq18直连应该也可以用吧

网友:
感谢楼上几位师傅解答,PQ18的管子买的,我不会改,顺便买了几个。

网友:
直接连过去就行了

网友C:
ESD5可以不装
pq18   Dell板上多得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ESD5可以不装
pq18   Dell板上多得是

手里没有戴尔的板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