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求助:DELL M4600,有一根数据线不知道干什么的。

楼主(2020-10-25):
详情见图片,这根线插在主板上,标签信息为:“ P3 BT CABLE

351015K00-600-G
REV:A00
FOXCONN
12/06/25"
请问这条线是干什么的,该接在哪里,我找不到接口。

网友:
感觉像摄像头的

网友:
会不会是蓝牙模块的排线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??

网友:
蓝牙模块的连接线 有些没有蓝牙 预留了线 (具体自己判断)

网友:
Bt cable蓝牙数据线,富士康代工foxconn

网友:
看线材接口旁边是HDD接口,这个线材有点像预留的HDD线材…

网友:
大概率上会是蓝牙

网友:
蓝牙连接线,不是主要功能

网友:
BT 蓝牙模块的线  这个应该不是同行吧?估计是客户自己在这里发的帖子

网友:
这个不就是蓝牙模块线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