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华硕本电池不开机

楼主(2020-10-25):
华硕fz63v,原来是一个小电容烧了,换上接适配器开机正常,拔掉适配器用电池开不了机,进系统和bios里都能检测到电池,就是开不了机,求大神们支招

网友:
排除法。换电池试试看。

网友:
充放电芯片

网友:
6435烧了,正准备更换

网友A:
修好没?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好没?一样的问题

电池附近的6435mos管烧了,换上就好了,没拍照

网友:
公共点的短路一般要查一下电池的隔离管再装机

网友:
刷个bios 试试??

网友B(2021-01-23):
你好,6435这个mos管你是用代换的吗,没找到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6435这个mos管你是用代换的吗,没找到一样的

淘宝有卖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