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战神ZX6-CP5S1更换键盘小结

楼主(2020-10-25):
机器型号:神舟战神ZX6-CP5S1
故障:键盘个别按键用不了
维修过程:一个客户拿来一台神舟战神ZX6-CP5S1,说有个别按键用不了。

检测后发现确实如此,报价订货。几天后,键盘到货了,装上机器发现用不了?怀疑以下问题会导致:
1)硬件问题。发来的键盘是坏的;
2)系统问题。于是按F7,选择启动项。发现无论是进PE,还是进BIOS,键盘都能正常使用。

确定是系统问题之后,和客户沟通能不能重装系统,客户不同意,说里面的软件很多,重装的话会很麻烦。于是尝试着能不能进PE,在PE里面将电脑本地系统里的驱动卸掉。百度了一番,发现是有一个叫SkyIAR的软件,下载地址,于是下载下来发在U盘里,进PE里使用该软件将主板的驱动卸载了。

可如此一来,虽然重启进系统键盘能用了,但是又出现问题了。客户在进系统时设置了PIN码,用的是微软账户。卸载了驱动之后,无论是有线网络还是无线网络,都用不了。

后来试着用手机连接USB的方式分享网络,虽然能联网,但是并没有什么用。提示以下界面:

最后还是重装系统了。如果有朋友知道更好的解决方法,可以在下面留言,谢谢!

网友A:
记得PIN码的同时也会设置系统开机密码 有没有试过开机密码登陆过

网友:
键盘个别按键失灵,我也遇到过一个HP的,因为嫌麻烦都没有测试,直接换上去了,结果还是部份按键失灵,PE下面正常。后来是把WIN10里面电源的快捷启动勾选项给关了,,按键恢复正常@@@

网友B:
WIN10里面电源的快捷启动勾选项给关了,,按键恢复正常!!!

网友:
谢谢能够给出解决方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记得PIN码的同时也会设置系统开机密码 有没有试过开机密码登陆过

是的,有开机密码。微软账户的,可是当时提示密码错误,可能是客户提供的密码是错误的。谢谢回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WIN10里面电源的快捷启动勾选项给关了,,按键恢复正常!!!

电源的快捷启动?是指哪里?

网友:
你直接绕过开机密码,然后重新打驱动不就可以了吗?

网友C:
清密码就解决的事情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清密码就解决的事情

PIN你可以清?分享一下方法呗

网友:
mark一下,明天把工具下载下来,谢谢up

网友:
这个密码不是可以重置吗?有手机邮箱不行?

网友:
按道理手机提供网络输入pin码就能进系统了,可能是客户提供的密码有误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PIN你可以清?分享一下方法呗

设置PIN的同时没有设置本地密码?

网友:
PE下可以安装驱动的,试下USM或者优启通之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