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CPU你们是怎么更换的?

楼主(2020-10-25):
这CPU我只是用风枪稍微吹了10多秒,结果,本本就不显示了。看样子很脆啊。

有没有更换过此U的朋友,讲下更换经验。

准备动手前先了解下,迅维CF280T的BGA上、下温度放多少合适?

网友:
我的是雷科的。下240  上220 预热一次。

网友:
确定CPU坏了吗

网友A:
BGA类不要吹正面,吹背面试,换BGA最好先放烤箱烤一下先

网友:
我的是雷科的。下240  上220 预热一次!!!

网友:
原来拿来的时候是正常显示的,我只是风枪吹了下CPU(因为USB接口问题),结果再开机就不显示了。BIOS也刷过好几个,都是一个样,所有电压都正常产生了。 最后只能怀疑是CPU坏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BGA类不要吹正面,吹背面试,换BGA最好先放烤箱烤一下先

正面不加温度不太行吧?觉得下面温度应该可以高些,上面正对的还是要尽量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正面不加温度不太行吧?觉得下面温度应该可以高些,上面正对的还是要尽量低

这个不吹正面是指判断问题加热试机的时候,不是指做BGA

网友C:
吹了10几秒就不亮了,你这温度估计不低吧

网友:
拆掉后,没有发现有什么影响??

网友:
换板吧,这是YOGA的主板吗

网友:
没换过这种CPU,印象中这种CPU很容易干死

网友:
都是拆焊机干的,垫一层标签纸

网友:
估计是400度吹的吧???

网友D:
我感觉你问温度没有用,设备和设备的温度误差还是比较大的,别人告诉你一个温度,在你设备上不一定行,只能是把预热时间尽量长点,相对来说应该更安全

网友:
问温度没意义,我的风枪230相当于我同事的280℃

网友:
最好用bga做,风枪受热不均匀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感觉你问温度没有用,设备和设备的温度误差还是比较大的,别人告诉你一个温度,在你设备上不一定行,只能 ...

可能我想没表达清楚,主要是这板子太薄太薄了,看论坛里人说这种板受热容易变形,昨天已经把CPU取下来了,板子结果一点也没有变形。等CPU到更换上试试,希望能解决不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吹了10几秒就不亮了,你这温度估计不低吧

温度350在吹了,忘记调了

网友:
装散热器压坏的也有

网友:
直接吹下来呀,跟做显卡一样

网友:
风枪搞当然容易坏U了,温度的均匀度跟BGA没法比

网友:
这种估计只能下温高点上温度低点,可以的话把核心隔热下

网友:
类似1534的CPU  都是用BGA拆的 这CPU散热不好容易晶体和基板虚焊 也很容易裂

网友:
possible to solder them all at the proper temperature setting
If the upper temperature is too high the card will be warped
lower temperature should be higher than upper
a few of my friends solder this type of CPU by heat only from below

支持 2 反对 0

网友:
遇到一个挂cpu的

网友:
直接换板吧

网友:
富贵险中求

网友:
USB不行你吹人家CPU干啥 没报风险就干

网友:
这种yoga都是带黑胶的吧   正常换就对了

网友:
新手小白进来学习

网友:
联想B50-30不开机 BIOS有吗

网友:
挺好换的。

网友:
可能风枪温度开高了,重植CPU试试

网友:
这个CPU不便宜啊

网友:
你风枪温度是不是很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