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466开机时序总结

楼主(2020-10-25):
读《笔记本电脑维修不是事儿2》之A1466时序的笔记

1_ 保护隔离_ISL6259
1_1_PPDCIN_G3H经Q7010自导通产生PPDCIN_G3H_ISOL
1_2_PPDCIN_G3H_ISOL给ISL6299供电和开启及U7090供电和开启产生PP3V42_G3H
1_3_PP3V42_G3H给ISL6259提供复位_SMB_RESET_N
1_4_ISL6259的第6脚CELL接地,设置电芯串联数量为2
1_5_以上条件满足后ISL6259开启Q7180并控制产生PPBUS_G3H;开漏输出SMC_BC_ACOK给EC作适配器检测

2_EC待机电路
2_1_PP3V42_G3H给EC待机供电,后12M晶振起振给EC提供时钟
2_2_P3V42_G3H给U5110供电,后发出PP3V3_s5_AVREF_SMC给EC的VREFA+脚供电。同时发出SMC_RESET_L给EC做待机复位。
2_3_在插入适配器瞬间,EC得到供电、时钟、复位、程序、SMC_BC_ACOK后通过SYS_ONEWIRE总线读取适配器信息,绿灯亮起。

3_PCH待机
3_1_PP3V42_G3H给U1900供电后输出PPVRTC_G3H和PCH_CLK32K_RTCX1
3_2_PPVRTC_G3H给PCH提供VCCRTC供电和RTCRST#、SRTCRST#复位
3_3_PPVRTC_G3H给PCH的INTVRME供电,开启PCH内部1.05v浅睡眠待机供电
3_4_PPVRTC_G3H给PCH的DSWVRMEN供电,开启PCH内部1.05v深度睡眠待机供电
3_5_PCH_CLK32K_RTCX1给PCH提供RTC时钟
3_6_EC得到SMC_BC_ACOK后,自动发出SMC_PM_G2_EN,送给U7501第12脚EN,用于开启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;SMC_PM_G2_EN改名S5_PWR_EN又改名P3V3S5_EN_R,送给U7501
3_7_U7501得到PPBUS_G3H转过来的VIN、EN后输出线性电压;得到EN2后,控制第二路PWM输出PP3V3S5
3_8_当PP3V3_S5正常后,U7501开漏输出S5_PWRGD.
3_9_PP3V3_S5给PCH的深度睡眠待机VCCDSW3_3供电
3_10_U7501开漏输出的S5_PWRGD经PP3V42_G3H上拉送给EC,EC发出PM_DSW_PWRGD给PCH的DPWROK
3_11_PCH得到VCCDSW3V2和DPWROK后发出PM_SLP_SUS_L
3_12_PM_SLP_SUS_L改名为P3V3SUS_EN后送给U8020把PP3V3_S5转化为PP3V3_SUS
3_13_PP3V3_SUS,给PCH的VCCSUS3、VCCSPI供电;给BIOS的U6100供电;给U7840后产生PP1V05_SUS线性电压;给U8130的SENSE脚,用于检测PP3V3_SUS的电压。
3_14_U8130检测到SENSE的电压高于3.07V后,开漏输出RESET*,经上拉产生RSMRST_L送给PCH的RSMRST8*
3_15_EC检测到适配器电压、电池电压,EC会发出SMC_ADAPTER_EN给PCH的ACPRSENT;EC还会发出PM_BATLOW_L给PCH的BATLOW*
3_16_PCH收到以上信号后,发出PCH_SUSWARN_L和PM_CLK32K_SUSCLK_R给EC。

4_触发电路 SMC_ONOFF_L
4_1_按下键盘上的开机键,产生SMC_ONOFF_L给EC,EC发出PM_PWRBTN_L给PCH,PCH待机正常及收到PWRBTN#后,发出PM_SLP_S%_L、PM_SLP_S4_L、PM_SLP_S3_L和PM_SLP_S0_L
5_供电 时钟 复位电路 PM_SLP_S5_L
5_1_PM_SLP_S5_L后一路进入EC,一路改名S4_PWR_EN
5_2_PM_SLP_S4_L与S4_PWR_EN,共同产生USB_PWR_EN,去开启S5、S4下的USB供电;共同产生P5VS4RS3_EN去开启5VPWM供电PP5V_S4RS3;
5_3_PM_SLP_S4_L分别改名P3V3S3_EN、P1V8S3_EN、DDRREG_EN
5_4_P5VS4RS3_EN送给U7501的EN1,开启PP5VS4RS3,正常后,U7501延时产生PGOOD1输出,改名为P5VS4RS3_PGOOD
5_5_P3V3S3_EN送给U8010开启PP3V3_S3,P1V8S3_EN送给U7820,开启PP1V8_S3,并输出P1V8S3_PGOOD;DDRREG_EN送给U7400,开启内存主供电PP1V2_S3,并输出DDRREG_PGOOD
5_6_PM_SLP_S3改名PM_SLP_S3_BUF_L、P5VS0_EN、P3V3S0_EN、P1V05S0_EN。分别送往各自的芯片开始供电。
5_7_以上所有供电正常后,各路PG相与产生ALL_SYS_PWRGD,ALL_SYS_PWRGD送往EC,EC再延时输出SMC_DELAYED_PWRGD。ALL_SYS_PWRGD送给U1930与PM_SLP_S3_L相与,开漏输出CPU_VCCST_PWRGD。
5_8_CPU_VCCST_PWRGD直接送给CPU的VCCST_PWRGD脚,后CPU发出SM_PG_CNT1和VR_EN两信号,分别去开启CPU核心供电和内存VTT电压。
5_9_ALL_SYS_PWRGD送往并产生PM_PCH_SYS_PWROK,PM_PCH_PWROK
5_10_PM_PCH_SYS_PWROK,PM_PCH_PWROK送往CPU的SYS_PWROK、PCH_PWROK、APWROK。
5_11_CPU供电正常后,晶振起振,然后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信息配置CPU的GPIO脚位
5_12_CPU发出PROCPWRGD,CPU延时发出PLTRST#,然后发出SVID重新调整CPU供电。
5_12_CPU工作条件满足后,读取BIOS程序,开始自检,当检查完显卡后亮机。

网友:
附A1466图纸

(0)(已修改)Apple Macbook MBA 13 A1466 LB 820-00165 Apple_LB_820-00165.pdf

网友:
楼主专业细心

网友:
这是完全精通了啊,苹果的机器维修少

网友:
谢谢楼主愿意分享这资料

网友(2021-01-05):
感謝分享,受教了

网友(2021-03-09):
楼主专业细心 这是完全精通了啊

网友:
好详细啊   厉害了    喜欢 苹果

网友(2021-07-22):
实际维修中一般不卡这么多点  卡几个关键点

网友:
楼主描述非常详细,学习了。。

网友(2021-09-19):
来点新款的

网友(2021-12-02):
The original poster is professional and attentive

网友(2022-04-11):
感谢楼主 对以后修机器 太有帮助了

网友(2022-06-29):
进水不开机  待机保护隔离都有  出发PM_SLP_S%_L、PM_SLP_S4_L、PM_SLP_S3_L和PM_SLP_S0_L这几个信号没有  不知道什么问题

网友(2022-08-18):
真心不错,楼主幸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