铭瑄MS-B150MSD4 Turbo开机挡77通病

楼主(2020-10-25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铭瑄MS-B150MSD4 Turbo开机挡77通病

经过测量发现没有2.5V,有个电感只有0.54V的电压,感觉不正常,看旁边有个小六角的管子,直接拆掉

拆掉oK,亮了,碰到了两个这个主板了,都是挡77,都是同样的问题,应该是通病。

网友:
能用的住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拆掉后,没有发现有什么影响??

以我的经验,这个六角的管子应该是作为芯片的开启用的,拆掉没有影响。

网友B:
拆掉后,没有发现有什么影响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以我的经验,这个六角的管子应该是作为芯片的开启用的,拆掉没有影响。

也许是,要不然,可能会没有这电压,,,

网友:
都不知道啥图,菜鸟就是喜欢看图

网友C:
厉害了,秒杀捡钱。。。300到手

网友:
修了梅捷的有开启信号输出只有0.7V左右,加焊芯片就好了,感觉应该是输出电容不够输出保护了。楼主可以试着加热一下芯片附近试试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厉害了,秒杀捡钱。。。300到手

同行的主板,收了40

网友:
捡钱货好呀....

网友D:
发的都是维修经验,分析,思路都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发的都是维修经验,分析,思路都没有

第四代主板多个2.5V的内存的小供电,其他电压都正常,2.5V不正常,直接找到故障点了,很明了了,还要什么思路啊,又没图纸,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同行的主板,收了40

40买到什么东西。。。。

网友:
40元,两个饭盒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40买到什么东西。。。。

维修不好干啊,我给同行报价40,同行给客户报价150,元,费力也挣得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