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有同时用过快克旋风2008和861x的大佬吗?

楼主(2020-10-25):
861x贵1300这么多有啥牛比之处啊?

网友:
大风量吧,拆的更快点

网友:
861x刚入手一台,感觉风量大稳,冷却非常非常非常快,要讲3次,吹芯片如果附近有塑胶材料不会变黄发黑,缺点是不能更换插头,也买不到斜口风嘴

网友:
961土豪款,我买的990AD也够了,才400左右

网友:
990AD好用还是957DW+好用?

网友:
还是DW好用其他都不行

网友(2020-12-27):
861x就不说功率比2008大了,风量也不是2008可以比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