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H77M-ITX 无CPU供电和复位维修

楼主(2020-10-25):
主板故障现象是开机不跑码,按照先软后硬原则,先刷了BIOS,但依旧不跑码。

遂测量主板上的测量点VT7(内存供电)1.59V正常
VT17(PCH供电)1.05V正常
VT9(PLL锁相环供电)1.8V正常
VT13(系统代理供电)0.92V正常
VT1(CPU_VCORE供电)0V 不正常
复位 PCIE A11 0V
时钟 PCIE A13 A14 0.35V

既然CPU供电没出来 那就先测CPU供电,PWM芯片是ISL6367 测量发现芯片供电正常
16脚VR-RDY为低平电0.14V,正常为高平电3.3V,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产生复位电压了,因为南桥都没收到PCH_VRMPWRGD信号
48脚EN-VTT为0V,EN是通过电阻把CPU_VTT转换成VTT_PWRGD来开启CPU供电的,所以跑线找与之相连的电阻
发现电阻一端为1.03V另一端为0V,正常的话两端电压是一样的。
测量电阻阻值为1K 正常。也就是说CPU-VTT已经出来了,EN没开启芯片而已

继续跑线查EN 发现与一个2N7002的3脚相连

这不就是熟悉的EN开启管吗,二话不说直接拆掉 ,这种开启管拆掉对主板的影响几乎为零。

接上电源再次触发上电,正常亮机,维修到此结束

网友:
谢谢楼主无私精神

网友:
修板第一件事刷BIOS

网友:
楼主 厉害  这主板都能修

网友:
QT13击穿,导致电压拉低。那楼主没有分析是不是这个管子的1脚是否成高电位而导通了管子

网友:
太专业了,顶。

网友:
供电,时钟,复位都有还不开机才刷bios比较合适吧?

网友:
捡钱的,虽然不会修,隐隐感觉很屌

网友:
个人不喜欢这样修,应该看看管是否坏了,不坏继续修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,学习了!

网友:
楼主高手也,拆了就行,

网友:
学习下,谢谢大佬经验分享

网友:
6666 下次遇到就不会走弯路了

网友:
测供电不是比刷bios方便吗为何先刷bios?

网友:
迅维网要什么都有。

网友:
楼主的三板斧,用得不错,管他三七,先刷BIOS 先。

网友(2021-04-01):
图纸能共享一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