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投影仪]
ms3081+通病

楼主(2020-10-25):
明基benq ms3081+开机灯一会儿灭,二次开不了,要拔掉电源线,过一会儿,再插上,能开机,故障还是一样,实践修复位置如下

网友:
谢谢楼主 下次遇到秒杀的节奏

网友:
是换电源模块吗???,,好似电容问题呀

网友(2020-11-28):
不光是明基的,大多数数字DLP的机型,都这样,起码60%。
故障大多数为:插电后,指示灯不亮。插电后,指示灯闪一下就灭。插电后,按完开机就无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