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7567主板短路,CPU还能保住吗

楼主(2020-10-25):
PU1500烧了,19v直接进CPU了,现在二极值是0.009,对地阻止是8欧,断开电感测的。菜鸟一个,求问一下各位师傅,这CPU是好是坏。

补充内容 (2021-9-28 21:00):
CPU没挂,能亮屏了,但集显不能用,拆掉PU1500.PU1501就能亮屏,好的装上就触发不亮。亮屏也不能正常使用,BIOS很多功能灰色状态,无法修改,不认硬盘,不认U盘启动,外接键盘可用。

补充内容 (2021-9-28 21:01):
刷BIOS无用,能修改了,但重启后恢复原状,其它问题一样

网友:
通电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?反正之前通过电了!

网友:
应该是坏了吧

网友:
估计保不住了

网友:
等买的芯片到了,装上看看吧

网友A:
这个是集显供电。8欧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集显供电。8欧是正常的

谢谢解答,现在还无法确定CPU好坏

网友:
确定19v直通cpu那就真的烧掉了。

网友:
跑线路排除一下应该就知道了啊

网友B:
只要大电流。基本完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只要大电流。基本完蛋

的确是大电流,大短

网友:
这样的情况CPU必死无疑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的确是大电流,大短

不一定就是CPU,经验不够就给别人修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一定就是CPU,经验不够就给别人修吧

已经确定的,PU1500坏的,直通CPU的

网友:
集显19V直通 基本上可以判死刑了 就算可以亮机也会有各种问题 比如不进系统 进系统蓝屏 驱动打不上等等  基本上没有漏网之鱼

网友:
没有短路就只有把电路修好看能进系统不

网友:
多半保不住了,修好供电也会不跑码 或者进系统蓝屏之类的故障

网友:
断开CPU负载试试就晓得啊!

网友:
CPU好的机率为 0.01%

网友:
坐等结果    66666

网友:
这个没有救了

网友:
看人品 这个机器 十个九个洗白

网友:
试试就晓得啊!

网友:
基本挂了 ,正常有15到20欧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