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0-70 la-b091p 装完集显驱动黑屏

楼主(2020-10-25):
接到本子先关了独立显卡 原先win7打完集显驱动灰屏 换个系统还是这样 换成win10 打完驱动直接黑屏 判断集显坏了 换个cpu 还是这样  过完win7四叶草界面就灰屏 换成win10 过完win10圈就黑屏 禁用集成进去没问题    补充下外接都是正常的 内屏也偶尔好了两次   cpu供电芯片换过

此外咨询下4代低压u集显供电是cpu供电一体了吧 图纸有vccgfx 但是主板没有

网友(点评):
都没有人回复 机器修好了 有想知道原因的私信我吧

网友(点评):
屏线坏了

网友A:
我遇到一台海尔G150的战神机器,也是禁用集显才能亮,也不认独显,后来加焊独显才好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遇到一台海尔G150的战神机器,也是禁用集显才能亮,也不认独显,后来加焊独显才好的

不一样的 这个集成显卡不行   bios 和硬件我都屏蔽独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一样的 这个集成显卡不行   bios 和硬件我都屏蔽独立了

我回复过你,想知道答案,私信你了

网友C:
CPU换过就查查集显供电,集显供电和CPU核心供电是分开的。集显供电是过了内存之后才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PU换过就查查集显供电,集显供电和CPU核心供电是分开的。集显供电是过了内存之后才出。

没有单独集显的这个集显供电就是cpu提供的

网友:
cpu的小模块供电缺不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