引脚连锡

楼主(2020-10-25):
左面脚全部连锡,下面脚三个连锡,其他都能清理,吸锡带,好的gba焊锡膏,助旱剂都用上,了引脚中间好像有死活都连在一起,有什么方法

网友:
风枪温度调高,用烙铁加助焊膏就可以去除

网友:
放大镜仔细观察一下焊盘,这个估计本来就是相连的引脚吧,不用管它  就像右上角那三个引脚,其实他们是连一起的

网友:
焊盘如果没有毛刺连着,就不会连锡,,,

网友:
最左边的本身就是相连的,中间的也是相连的,一个是接地,一个是12伏输入。

网友:
本身就是相连的 累死也拖不开的

网友:
本来就是相连的,实在要想分开的话  在BGA焊机上只加热底板,原因是铜太多,烙铁温度再高一放到上面就被拉低温度了

网友:
本来就是相连的,就没必要拆开

网友:
那些脚本来焊盘就是在一起的

网友A:
这连锡的地方本来就是同一个脚位,没问题。这种mos的建议放弃,刚修了一块只要mos坏,核心肯定烧。没救的

网友:
我勒个去,632吧!本来就是相连的,我修了快上千张了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连锡的地方本来就是同一个脚位,没问题。这种mos的建议放弃,刚修了一块只要mos坏,核心肯定烧。没救的

这我就不赞同了,1000多都没遇到几个坏核心的

网友:
不是下面本身连着就是温度不到位或者焊油不行

网友:
看到大家的分辨信息,学到了很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我就不赞同了,1000多都没遇到几个坏核心的

我这就有坏核心的,都是烧mos,管子上一个击穿一个你要不要拿去试试

网友:
用导线的细铜丝和尖头烙铁配合  一根一根往下带锡  曾经用此方法搞定过手机排线座的连锡问题

网友(2021-04-08):
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,绿油掉了而已